Allegro 出Gerber,用CAM350导入,同层有多个文件,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0-17):
allegro 出Gerber,用CAM350导入,同层有多个文件,是什么问题?

网友:
GERBER出的没问题,应该是CAM350设置的问题。

网友:
重新下载个高版本的CAM350试试。

网友:
    gerber格式改为274x

网友:
    樓上的鬼扯蛋.
    那是因為RS-274X 才會有的複合層效果 , 274D(6x00)這種單層只有正性圖形資料的結構根本不會有這種多層的現象.
至於CAM350讀Gerber 時會有多層的顯示純粹是CAM350的顯示設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