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高速信号在临近层一定要参考层,仅仅提供电流回路作用吗?

楼主(2022-10-17):
为什么高速信号在临近层一定要参考层,仅仅提供电流回路作用吗?如果仅仅提供电流回路,单层板也可走高速

网友:
高速信号对瞬时阻抗敏感,当瞬时阻抗变化时,会发生反射等影响信号完整性的现象。只有完整参考面才能保证瞬间阻抗恒定,如果相邻平面也走线的话,覆铜和不覆铜的地方会改变瞬时阻抗。

网友:
要看你的速率有多高。主要要看两个问题,一个是信号完整性问题,一个是电磁兼容问题;如果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只要你能很好的控制阻抗,我认为问题也不大;如果考虑emc问题,你的共模回流路径太大了,别的模块会明显感受到你本身设计的糟糕。

网友:
同层布线的话因电气间距限制,回路面积较大。另外手工布的回路线未必是阻抗最小的走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