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很容易被击穿(AO3401)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17):
在个电路MOS管很容易被击穿(AO3401)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继电器开关瞬间峰值电压也才26V,100MS左右,大神帮忙分析下。坏了以后继电器一直处于吸合状态。

主要是想搞明白MOS是怎么被击穿的!
AO3401有30V耐压,2A左右电流,我在电流也才50MA左右!

网友:
用的是PMOS?看一下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将MOS管,防止在线圈与接地端之间。IN4148并在线圈的两端。

网友:
    这个问题很典型。
    VL为高的时候没问题,当VL为低的时候,Vgs为-24V!
    平时如果有注意下各MOS的规格书,基本Vgs的极限值是±20V,后果就是炸裂。
如果24V比较稳定,就用简单电阻分压Vgs就可以,
如果干扰会比较大,要在Vgs间增加钳位小于20V的TVS或稳压管

网友:
还有,这原理图画的“没原理”,只能叫导通图画原理图要尽量符合信号的流向和逻辑,方便别人审核和查阅。
特别是软件人员,他们可没那么专业。

网友:
    击穿的原因是:继电器的线圈,在断开的瞬间产生反向电动势,与电源的电压24V叠加在一起,超过了耐压的限度。设计了二极管in4148吸收,但不是快速二极管,反应不够快。

网友A:
    我的设计用示波器测一下,在吸合与关断瞬间最高电压也才26V(峰峰值),吸时560us,释放时16ms,D,S两端电压。
在GS之间击穿电压是正负12V,又是说可以到24V还是说G是12V,S是0V,G是0V时S没有电压限制。
因为它上面说的时GS,而不是SG;

网友:
    Vgs分压一下压差大于1.3V就能导通(分-3V呗),这样IGSS就小了。另外D-S并个电容,用来吸收电感释反放。

网友B:
    ttgoer解释的有些道理,应该在G极与VL之间串联一电阻,同时G极对地间增加一电阻,这样组合成分压电路,会有些改善效果。
    结合平时的使用习惯,这里不建议用这个型号的PMOS管,用中功率的三极管做控制器件可能效果会更加的理想。至少成本降低了,风险也降低了些。
    希望能有些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计用示波器测一下,在吸合与关断瞬间最高电压也才26V(峰峰值),吸时560us,释放时16ms,D,S两端电压 ...

VGS极限值 一般是±,这不是明显超限了,肯定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tgoer解释的有些道理,应该在G极与VL之间串联一电阻,同时G极对地间增加一电阻,这样组合成分压电路,会有 ...

    和这个故障电路是一样的,EN为高时,Q46就因为Vgs过大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