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 ISE 中看到 PAD TO PAD 的布线情况?

楼主(2022-10-17):
如何在 ISE 中看到 PAD TO PAD 的布线情况?

网友:
通常不必在意,信号在 FPGA 内的路线,只要它涉及到时序问题。这种工具将对以优化的方式对设计进行路由。如果希望检查具体路由,可以使用Xilinx FPGA Editor,它包含在ISE4. 2i 软件中。

网友:
时序分析工具除了进行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的检查之外,还会检测约束文件中的频率约束,是否会超出器件本身能够达到的物理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