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混合系统的电层分割问题?

楼主(2022-10-17):
在涉及模拟数字混合系统的时候,有人建议电层分割,地平面采取整片敷铜,也有人建议电地层都分割,不同的地在电源源端点接,但是这样对信号的回流路径就远了,具体应用时,应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
如果你有高频>20MHz 信号线,并且长度和数量都比较多,那么需要至少两层给这个模拟高频信号。一层信号线、一层大面积地,并且信号线层需要打足够的过孔到地。这样的目的是:
1、对于模拟信号,这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传输介质和阻抗匹配;
2、地平面把模拟信号和其他数字信号进行隔离;
3、地回路足够小,因为你打了很多过孔,地有是一个大平面。

网友:
干扰源、干扰对象和干扰途径的辨别是分析数模混合设计干扰的基础。抓住关键点!

网友:
数模混合设计中,电源和地的划分,是业内争论的焦点。

网友:
1,是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电源一定要分开
2,晶振底部一定要敷铜,同时晶振旁边都需要用地包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