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工业控制产品需要做哪些认证??

楼主(2022-10-17):
    我知道要过3c,
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哪些实验。
有震动,静电??还有???
如果是医疗产品,比如输液器,又需要额外哪些认证呢?

网友A:
    电子产品一般是CQC,电气产品一般CCC,例如一个工业电气控制柜,则其必须通过国家的CCC认证,电气控制柜中间的电子仪表,则需要CQC认证,控制柜做CCC认证时,提供仪表部分的CQC证书,只需要做该部分的备案即可,该部分的相关CCC实验可不做。
    如果是无线电产品,则可能还需要无线电入网相关的认证,除非你用的是公开频道。

    认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按归类的,例如CCC,一类是性能类的,例如ESD,EFT等等,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一般是CQC,电气产品一般CCC,例如一个工业电气控制柜,则其必须通过国家的CCC认证,电气控制柜中 ...

    我想我说错了,表达错误意思。
我的意思是:确保可靠性,需要自己做那些实验。不是为了取得证书。只是为了自己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产品性质,一般而言,可靠性试验包含如下内容:高温储藏试验、低温储藏试验、高低温工作试验、高温高湿、淋水、盐雾、振动、跌落、老化、高低电压、循环开机,EMI,EMS,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