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中动态矩阵的表达

楼主(2022-10-17):
    求大佬帮忙!!!!
    已知第i行的权值表达为: c_weight={i*rand(8,6);i*rand(8,6);i*rand(8,6)};   %w(i|k)

如何用MATLAB表达出整个权值序列:W_k=[w(1|k)
                                                               w(2|k)
                                                               w(3|k)
                                                                     ……
                                                               w(N|k)]

网友:
    N=4;
for i=1:1:N
    c_weight={i*rand(8,6);i*rand(8,6);i*rand(8,6)};
w{i}=c_weight;
end
%  所有数在c中
%  w(i|k)就是w{i}
%  w(i|k)中第n个矩阵就是w{i}{n}这个参考下

网友:
    这个emm你看点matlab基础语法就会吧,也没什么可以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