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时间参数的疑问

楼主(2022-10-17):
    如下图所示图片是一个模拟开关的时间常数:

    ton(EN)和toff(EN)这两个时间参数都好理解,

    ttransition这个时间参数怎么理解,他和ton(EN)和toff(EN)什么关系;

    Break-before-make time delay就是从一个断开打到另外一个引脚的时间吧?他是包含于ton(EN)和toff(EN)这两个时间参数里面吧?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transition应该是on到off或者off到on切换中间反应的时间吧。不能给个on立马给off。

网友:
    某一个信号本身的ON_0FF,或OFF_ON的过度时间,即过渡时间。

网友:
    找了下手册,看到只有Adg1213 only ,看fig24,看到adg1212的第一行介绍,说的是1213具有先关后开的特性
结合fig24 他说的这个就是关90%到开90%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