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MOS管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2-10-17):
    我原来想用两个反向串联的NMOS分别开通和关断。如图所示。如果我给15V的G端电压,导通其中一个了,形成通路了。VGS能否足够。

网友A:
    下面的MOS管提供15V电压导通,上面的关断,然后电路同了(上面的体二极管导通),但是下面的MOS管的S极接的是电机和另一个储能元件的正极。是不是实际上是无法正常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MOS管提供15V电压导通,上面的关断,然后电路同了(上面的体二极管导通),但是下面的MOS管的S极接的 ...

我是不是该把MOS管换成PMOS管。因为PMOS的VGS小于0 方便导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