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 单片机 配置CPLD EMP240 需要控制CPLD 的那几个引脚啊?

楼主(2022-10-17):
想用 单片机 配置cpld EMP240 需要控制CPLD 的那几个引脚啊?

网友:
具体的如何配置,你需要查一些芯片资料,单就CPLD的引脚来说,肯定和TCK、TDI、TDO、TMS这四个引脚有关。

网友:
在CPLD做辅助功能的系统里,CPLD中那些没有使用到的引脚一定要记得设置为一个固定状态,否则的话可能给主系统引入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时候由于设计初期的疏忽,后期调试时,为了排查某个问题可能会出现方向偏差,浪费很多调试时间。甚至有些情况下,CPLD引脚电平混乱会导致主系统启动失败,这时候调试起来更加费力。

网友:
CPLD的管脚配置在UCF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