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Create moudle 创建的模块能否不在一个pcb使用

楼主(2022-10-17):
    两个相似的板子,我需要之前上的一个模块,元器件都相同,创建的mdd文件也在同一个文件路径下,但是导入时一个也匹配不上,位号不同无所谓,但是信号没有变化啊,是不是不在一个板子上的不可以

网友A:
    按理来说可以 原理图里面是不是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来说可以 原理图里面是不是有不同

    原理图会有变化,但只是单个模块的,芯片没换,它周围电路也应该可以复用啊啊

    fei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会有变化,但只是单个模块的,芯片没换,它周围电路也应该可以复用啊啊

不会那么理想的 你的层数不一致吧 两个板子复用有点苛刻

网友:
    位号要一样

网友:
    层数一样,,规则一样,就可以

网友B:
    是不是原件属性不一样了,比如阻值,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原件属性不一样了,比如阻值,封装

有的封装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封装不一样了

    封装不一样就不能复用了,复用的前提是device   value 一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