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allegro处理铜皮软件就卡死?

楼主(2022-10-17):
allegro在铺上铜皮之后(无论静态动态 ),稍微放大缩小一下页面,或者移动元件之类的基本操作软件就卡死,不覆铜一点事儿没有,这是什么问题?有出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并成功解决的吗,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env  拉掉看看 , 还会不会!
不行只能重灌了!

网友:
    也许是软件崩溃了,DB check一下试试

网友:
    dynamic fill里面选disable试试

网友:
    你可以这样设置试试~setup——user preference——Opengl,把disable_OpenGL勾上,然后重启软件,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lol:lol:lol:lol:lol暂时没遇到这情况

网友:
看是不是微软输入法导致的

网友:
    check一下试试看,实在不行重启下电脑

网友:
    把鼠标改成小十字试一下

网友:
    去年我遇到过类似的,WIN10 系统升级后就有类似现象,放大、缩小操作很容易卡死,后来把显卡驱动退回到的原版本才好的,改鼠标、输入法之类的没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