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弹片炉后歪斜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7):
针对贴片弹片只有一个PAD,钢网已采用中间架桥处理,但炉后仍有很多歪斜不良发生,该怎么优化钢网开口或修改焊盘设计,请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
    PAD宽度和物料一致

网友:
    PCB焊盘设计和零件大小一致,不能改就把钢网开孔设计网状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