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疑问?

楼主(2022-10-17):
按照书上设计了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在protues中进行仿真,截止频率大约为17.kHz,输入方波频率为10Hz,输出波形在跳变处却出现尖峰,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这个拓扑是二阶sallen-key型的低通滤波器,但是二阶低通滤波除了sallen-key和MFB两种拓扑,类型上是分为三种的,chebyshev、buttworth和bessel,这几种类型的低通滤波器其截止特性曲线和传输时延是不同的。

网友:
相同比例加大R1、R2而減少C1、C2 ,要留意OPA的輸出阻抗。

网友:
对你图里的波形,可以用buttworth滤波器试验一下,根据你设计要求来确定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