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这种断口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17):
形成这种断口是什么原因?
工艺过程如下:
1.有铅焊料片焊的,加了少量助焊剂。
2.焊料片厚度0.05mm
3.镀层为镍打底镀金
4.采用加热台焊接,温度210,焊料融化后约15秒左右
5.器件尺寸5mm*5mm

网友:
焊锡膏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
问题原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