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问题,RAM以及加法器相关

楼主(2022-10-17):
    我用到的是在FPGA内部设置两个双端口RAM,RAM1和RAM2。从RAM1和RAM2同时读数相加后再放入RAM2。循环很多次,这样的话就要设置RAM2位数很大,我是想问:如果RAM2位数设为20位,那么在往里面写小于20位的数时,会有影响吗?

网友:
    不会,如果确定相加后不溢出就不用考虑

网友:
    不会有影响的,只要不要溢出啊

网友:
    根据数据的大小,可以扩展接口的位数

网友:
    根据数据的大小,可以扩展接口的位数,然后观察溢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