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在ADS版图优化仿真中设置参数

楼主(2022-10-17):
    如何在ADS版图优化仿真中设置参数在ADS版图优化中,如何将curve的半径。圆环宽度,导角设置为变量进行优化??谢谢

网友:
    进入ADS monmentum设计窗口,点momentum-->substrate-->creat/modify在打开窗口中按照自己的叠层要求和介质厚度、导体厚度、介电常数等参数填入相应框中即可。
如果在schematic中已经对substrate进行了设置,那么可以选择update from schematic。

网友:
    不建议在版图中优化,ads平面场仿真不如designer,虽然能设置,但是一个量变化时候,这个部件可能在物理上与其他部件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