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进行PDN仿真的时候,怎么判断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2022-10-17):
求指导啊,电压1V,电流5A;附件是根据操作进行的PDN仿真,没有电容就是纯电源平面,感觉怎么结果不太对呢,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吗,感谢感谢

网友A:
组件选错了,POWER DC。熟悉下组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件选错了,POWER DC。熟悉下组件功能

没有吧,DC是直流分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DC是直流分析的

个人感觉都差不多。你单看目标阻抗,还不如直接用allrgro PDN-analysis,没必要换成sigrity

网友B:
    要看是否满足PDN目标阻抗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否满足PDN目标阻抗要求

    操作步骤很简单,那出的结果就是这样,是不是就说明需要添加电容呢,怎么改善这种情况呢,谢谢老师

网友:
    这时候添加电容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了

网友C:
    你搞目标阻抗,该电源添加的电容也是需要计算在内的,纯电源平面,你仿真的意义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目标阻抗,该电源添加的电容也是需要计算在内的,纯电源平面,你仿真的意义在哪呢?

    做个对比,才能知道加电容之后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