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9.3灌铜以后,不是一整块铜皮而是有一个个小方格,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2022-10-17):
请教pads9.3灌铜以后,不是一整块铜皮而是有一个个小方格,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Copper Grid太大了

网友:
    叫出銅皮的屬性視窗出來(選中銅皮,然後 alt + enter),把靠上面的  width  改大一點 10mil可以試看看

网友:
    在常规那里设计最小显示就可以。

网友:
    在灌铜那里设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