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rotel 99 SE 如何检查电路中的同名网络是否有连接错误?

楼主(2022-10-17):
protel 99 SE 如何检查电路中的同名网络是否有连接错误?

网友:
点击Tools工具下的ERC菜单,在跳出的窗口中选中Setup选项卡,点OK进行检查,有错误的地方会在编辑区中以红色叉显示出来的。

网友:
你需要说明是在原理图中还是在PCB图中检查。
如果是在原理图中,那就不能自己检查,不过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可以试试。在左侧的Brouse SCH框中选Primitives——Net Lables,勾上“All In Hierarchy”然后一个一个网络名去核对。
如果是在PCB中,则可以Tools——“Disign Rules Check”——“Run DRC”。

网友:
用altium了,还用protel99。工具的提升带来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