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个PNP输出的光耦的型号

楼主(2022-10-17):
我现在需要PNP输出的光耦,用在单片机的输出电路中,单片机输出电路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是PNP的,型号是S8550,请教一下,我需要配个什么型号的光耦?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PNP晶体管呀?

网友:
貌似他的电路信号输出低点平有效吧,其实你可以用pnp三极管啊,或者你非要用光藕,可以用pnp三极管将输出电平低有效转成高有效,建议你改程序,毕竟输出什么信号,单片机可以直接改。

网友:
4N30,4N25的光耦都是可以的。

网友:
我个人理解光耦就是个开关或者带有模拟电阻的开关,8550单片机IO输出低电平导通,你是让光耦导通还是让光耦关闭呢?IO口直接驱动光耦不就ok了!

网友:
光耦这块的话,可以去光耦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