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短路为什么会引起其他共地的模块损坏?

楼主(2022-10-17):
电路如图,输入总电源为48V电池,在调试中发现TVS管SMAJ58A由于老化变低阻态后(也可能短路),48V电流变大,而且为造成48V-5V DCDC电源损坏没有输出,5V供电的ARM核心板输入短路,其他的5V供电模块大部分都是输出端口损坏。有没有大牛分析一下,是不是由于共地的原因,短路的浪涌电流过大引起了这些模块输出端口的损坏?

网友:
为何加入TVS管,如果为了过压保护何不改成压敏电阻

网友:
一个是拖动电路,一个前置微电压控制,当然应当将前置控制电路电源分开提供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