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Nano 3.1.5 无法使用自动初始化功能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2-10-17):
RTThread Nano 3.1.5 无法使用自动初始化功能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用Deepin,那编译应该是GCC了,检查下检查脚本的text中,是否有

        /* section information for initialization */
        . = ALIGN(4);
        __rt_init_start = .;
        KEEP(*(SORT(.rti_fn*)))
        __rt_init_end = .;
没有的话,就有可能被链接器自动丢弃了,你可以通过map文件确认这点。

网友:
建议调试一下,先看一下程序卡在哪了,再进一步排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