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开关电源变压器温升过高?

楼主(2022-10-17):
如何解决开关电源变压器温升过高?

网友:
    降低开关管的发热量,开关管的发热量是由损耗引起的,开关管的损耗由开关过程损耗和通态损耗两部分组成,减小通态损耗可以通过选用低通态电阻的开关管来减小通态损耗。

网友:
    减小功率二极管的发热量,对交流整流及缓冲二极管,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更好的控制技术来减小损耗,可以通过选择高质量的二极管来减小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