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实现数字电路基本步骤是什么?

楼主(2022-10-17):
quartusii实现数字电路基本步骤是什么?

网友:
一般来说在数字电路基本上已经都可以用cpld/fpga实现了,根据厂家的不同,所使用的软件也不同,不过常用的还是altra公司的产品,所以用maxplus和quartus这两个软件的还是比较多,这是综合开发环境,所以所有步骤基本上都在这里实现了,包括仿真。一般就是这几个步骤,大概是可以参考。

网友:
它反映了数字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能够最直接地反映系统内部构成的各个细节,反映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和系统组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