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导通的问题

楼主(2022-10-17):
    请问当基极(b)输入低电平时,三极管是截止还是导通啊?我看了好多,好像说啥的都有,还有场效应管导通的条件是什么啊?输入端(g 栅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谢啦!

网友:
    三极管分为NPN型和PNP型,作为NPN型,BE之间电压>0。7V时,三极管导通,PNP型正好相反,而MOS管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分类更多,比如J型场效应管等等,当Vgs>Vo(开启电压)时有一类MOS导通,还有一类MOS是Vgs

网友:
    1.三极管分PNP和NPN两种,两种的区别是电流流向和电压极性相反。但都需要VBE大于等于0.7V导通。
    2.场效应管分NMOS和PMOS,每种又分增强型和耗尽型。但是NMOS和PMOS所需施加的电压极性也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