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高手帮忙做个ADS微带低通滤波器的仿真

楼主(2022-10-17):
低通滤波器的技术要求截止频率:2.8 GHz,通带波纹:0.2dB阻抗:50Ω

网友:
通带是?
创建个文档,点DesignGuide/Passove Ciruit DesignGuide/点标题栏中的方格。 然后直接调出低通滤波器 在设置好参数后 在 PasignGuide..中点DESIGN ....

网友:
需要注意设置滤波器,带通参数。 多带是有多个极值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