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原理图自定义的器件属性关联到PCB中?

楼主(2022-10-17):
    请教各位大神知不知道怎么把原理图自定义的器件属性关联到PCB中?

网友:
    后面继续学习,蹲一下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做BOM用么,建议直接从原理图导出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A:
    要在导出网表时,到Allegro.CFG文件中把自定义的器件属性编写进去

网友(点评):
是用選的, 不用編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导出网表时,到Allegro.CFG文件中把自定义的器件属性编写进去

已经编写进去了,如下所示,但是只有PART_NUMBER可以关联,其他自定义的就不行,如红色的部分就关联不上
[ComponentDefinitionProps]
    ALT_SYMBOLS=YES
    CLASS=YES
PART_NUMBER=YES
Part Number=PART_NUMBER
    HK_PART_NUMBER=YES
HK Part Number=HK_PART_NUMBER
TOL=YES
VALUE=YES
POWER_GROUP=YES
    SWAP_INFO=YES

网友A:
    Part Number=PART_NUMBER
HK Part Number=HK_PART_NUMBER
这两行是多余的
    导入网表时,要勾选Create user-defined properties选项,如下图所示:

网友:
    有用的知识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t Number=PART_NUMBER
HK Part Number=HK_PART_NUMBER
这两行是多余的

好的,感谢!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