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用花铜,因为看不懂内容,请大家指点~

楼主(2022-10-17):
请大家指点一下,记事本的内容是要警告什么错误吗?

每次铺完铜,最怕的就是跳出记事本出来,怕有错误。单字都看得懂啦…只是组合起来就不懂了 T T
    (目前是随便抓一个简单档案来试试花铜,满头的问号呀.....T T)

变成1.....有需要修改什么的意思吗?暂时把它周边的trace都删掉,就回复成0了.....

网友:
    Min. Spoke是0,也就是说U8.3没有产生热链接

楼主:
    第三张图…忘记删除了......

感谢您帮忙回应。再向您请教, 请问热链接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U3.3 ~ U9.3 的数值=0 才是正确的,等于其它数字就是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三张图…忘记删除了......

感谢您帮忙回应。再向您请教, 请问热链接是什么意思?

    0就是管脚没有连接上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就是管脚没有连接上铜皮

感谢!
    再慢慢继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