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市电电压检测电路,断开火线后,还能检测到虚电压 约100V 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8):
电路图如上。
请教 市电电压检测电路,断开火线后,还能检测到虚电压 约100V 怎么解决?

看别人也用这个电路检测都没问题(像 数显 电压表,有的还是阻容降压)。是应该程序中处理吗? 请各位老师给点意见。

网友:
你的零线可能带电压。供电线路负载不平衡。

网友:
检查电路中是否有大的储能元件(电容)造成虚电现象;如果是感应电,整流桥1脚2脚并个电容(或电阻)分流。

网友:
你换个地方试试,可能是供电线路的原因,或者你测一下零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