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水位传感器?

楼主(2022-10-18):
常见的水位传感器包括光电式、浮球式、电容式、及超声波式等,每一类水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环境都各不相同,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的水位传感器
首先根据自己的应用环境选择例如工业级检测通常工业级的水位检测,可以采用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式水位传感器的优点是可以实时侦测液位检测精确、反馈信号快光电式也可以应用工业液体检测。
如果是家电类的那么可以排除超声波式的可以采用光电式或者电容式。
光电式水位传感器是由内部发射管发出的光线折射回接收器通过接收器接或没有接收到的光线来判断传感器是否处于有水或无水状态。光电水位传感器重复精度高、检测精度高,拥有可靠性高、寿命长的特点。
而电容式水位传感器则是只能应用于非金属材质的水箱上,其工作原理是通过感应有水和无水状态时的电容值差异,从而判断传感器所在的位置是处于有水状态还是无水状态。而金属材质会电容式的检测造成干扰,有可能导致误判,因此电容式水位传感器稳定性会测容器材质的影响。
了解水位传感器的特点及应用环境,才可以选择最合适自己应用的水位传感器。

网友A:
这种的主要适用于哪些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主要适用于哪些方面

光电式的可用于家电设备,工业设备等,运用比较广泛,电容式的要根据应用环境,太潮湿的环境不适合,对于容器的材质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