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触摸功能可多次擦写带AD 4k空间8biit单片机 NY8TE64A

楼主(2022-10-18):
NY8TE64A 是带AD 4K ROM 可多次擦写带触摸功能得8bit单片机,有18个IO口,4组计时器。有sop20和sop16 两种封装。
概述:
NY8TE64A 内建高精度十二加二通道十二位类比数位转换器,与高精度电压比较器,足以应付各种类比界面的侦测与 量测。 在I/O的资源方面,NY8TE64A 有 18 根弹性的双向I/O脚,每个I/O脚都有单独的暂存器控制为输入或输出脚。而且每 一个I/O脚位都有附加的程式控制功能如上拉或下拉电阻或开漏极(Open-Drain) 输出。此外针对红外线摇控的产品方 面,NY8TE64A内建了可选择频率的大电流输出红外载波发射口(PA3)。 NY8TE64A 有四组计时器,可用系统频率当作一般的计时的应用或者从外部讯号触发来计数。另外NY8TE64A 提供 4 组 10 位元解析度的PWM输出,1 组蜂鸣器输出可用来驱动马达、LED、或蜂鸣器等等。 NY8TE64A 采用双时钟机制,高速振荡或者低速振荡都可以分别选择内部RC振荡或外部Crystal输入。在双时钟机制 下,NY8TE64A 可选择多种工作模式如正常模式(Normal)、慢速模式(Slow mode)、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与睡眠 模式(Halt mode)可节省电力消耗延长电池寿命。并且微控制器在使用内部RC高速振荡时,低速振荡可以同时使用外 部精准的Crystal计时。可以维持高速处理同时又能精准计算真实时间。
在省电的模式下如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与睡眠模式(Halt mode)中,有多种事件可以触发中断唤醒NY8TE64A 进 入正常操作模式(Normal) 或 慢速模式(Slow mode) 来处理突发事件。 NY8TE64A内建除错仿真电路,利用两个脚位与很少的外接硬体,就能实现在线仿真器的大多数功能, 例如设定程式 执行条件与中断条件, 片上单步执行,以及查看及设定各种暂存器的内容。仿真的执行效果将比一般的仿真器更接近 实际IC运作。 NY8TE64A内建的一组变频振荡器,能弹性选择输出频率区段,以适用于多样的雾化器元件,更可以程式细调输出频 率,细度足以应付雾化器的元件偏差。
功能:
宽广的工作电压:   3.3V ~ 5.5V @ FINST = 8MHz。
                                        2.2 V ~ 5.5V @ FINST<4MHz。
宽广的工作温度:-40°C ~ 85°C。
超过 ±8KV 的ESD。
杂讯过滤功能(Noise Filter) 打开时可容忍超过 ±4KV 的EFT。(操作电压@5V) l
4Kx14 bits MTP
288 bytes SRAM。
256 bytes EEPROM。(一万次读写) l
18 根可分别单独控制输入输出方向的I/O脚(GPIO)、PA[7:0]、PB[7:0] 、PC[1:0]。
PA[5:0]、PB[3:0] 及 PC[1:0] 可选择输入时使用内建下拉电阻。 l PA[7:0]、PB[7:0] 及 PC[1:0]可选择输入时使用上拉电阻。 l PB[7:0]、PC[1:0] 可选择开漏极输出(Open-Drain)。
所有I/O脚输出可选择小灌电流(Small Sink Current) 或一般灌电流(Normal Sink Current)或大灌电流(Large Sink Current) ,唯PB[7:6]、PC[0]不能选择Small Sink Current。PA[4]可另外选择Ultra Sink Current。
所有I/O脚输出可选择小推电流(Small Drive Current)或一般推电流(Nromal Drive Current) ,唯PB[7:6]、PC[0] 只能选择Normal Drive Current。PA[4]可另外选择Ultra Drive Current。
8 层程式堆栈(Stack)。
存取资料有直接或间接定址模式。
一组 8 位上数计时器(timer0)包含可程式化的频率预除线路。 l 两组 10 位下数计时器(Timer1, 4)可选重复载入或连续下数计时。 四个 10 位脉冲宽度调变(PWM1, 2, 3, 4)。
一个蜂鸣器输出(BZ1)。
38/57KHz红外线载波频率可供选择,同时载波之极性也可以根据数据作选择。
大电流输出红外线载波发射口。
内建准确的低电压侦测电路(LVD)。
内建十二加二通道 12 位类比数位转换器(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内建准确的电压比较器(Voltage Comparator)。
内建上电复位电路(POR)。
内建低压复位功能(LVR)。
内建看门狗计时(WDT),可由程式韧体控制开关。
内建电阻频率转换器(RFC)功能。
双时钟机制,系统可以随时切换高速振荡或者低速振荡。
高速振荡:E_HXT (超过 6MHz外部高速石英振荡) E_XT (455K~6MHz外部石英振荡) I_HRC (1~20MHz内部高速RC振荡) 低速振荡:E_LXT (32KHz外部低速石英振荡) I_LRC (内部 32KHz低速RC振荡) l 四种工作模式可随系统需求调整电流消耗:正常模式(Normal)、慢速模式(Slow mode)、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与 睡眠模式(Halt mode
十四种硬体中断:
Timer0 溢位中断。
Timer1 借位中断。
Timer4 借位中断。
WDT 中断。
PA/PB 输入状态改变中断。
三组外部中断输入。
低电压侦测中断。
比较器输出转态中断。
类比数位转换完成中断。
串行接口模组(SIM)中断。
触摸计数器溢位中断。
触摸比较中断。
UART 接口模组读或写中断。
EEPROM写入完成中断。
NY8TE64A在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下的十二种唤醒中断:  Timer0 溢位中断。
Timer1 借位中断。
Timer4 借位中断。
WDT 中断。
PA/PB 输入状态改变中断。
三组外部中断输入。
低电压侦测中断。
比较器输出转态中断。
类比数位转换完成中断。
串行接口模组(SIM)中断。
触摸计数器溢位中断。
触摸比较中断。
NY8TE64A在睡眠模式(Halt mode)下的三种唤醒中断:   WDT 中断。 PA/PB 输入状态改变中断。 三组外部中断输入。   NY8TE64A有 12 通道的触摸侦测脚位。
内建变频振荡器(V_HRC) 提供 32MHz/20.8MHz/16MHz/13.6MHz 四种选择。

NY8TE64A_v1.0_SC(1.pdf

NY8TE64A_v1.0_SC(2.pdf

网友:
适用于那一阶段的人

网友:
8位单片机,4K空间,也就是初学者来学习使用了,比较简单的!3.3V ~ 5.5V,8MHz性能也很不错了!

网友:
8位单片机,内部结构简单、体积小、成本较低。
广泛地应用于一些更简单的控制器。在选购时,要对主要产品、关键应用、主要客户、竞争优势、核心技术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