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件选型笔记

楼主(2022-10-18):
1.滤波电容

电容阻抗最小,电流最大,滤波效果最好。
1)电容谐振频率:贴片电容滤波效果和插值损耗比直插电容的好
谐振频率估算:f=1/(2π(LC)(1/2)),贴片电感值约为1nH,直插电容电感约为3.75nH
电容容值越大其滤波频率越低,容值越小其滤波频率越高;相同容值不同封装贴片电容,小封装谐振点要高一些。
漏电流:I=2π*F*V*Cy   Y电容:线对地电容
2)电容选型流程:π型滤波,线线差模干扰滤波,线地共模滤波。

2.共模电感

电感量越大频率越低;DC,感量大,为uH级。共模电感用在PCB板中隔离带/掏空

3.差模电感

用在电源输入输出接口,可切断电源低频差模干扰传导路径
低于KHz信号接口,切断高频干扰传播路径
开关电源输入输出,抑制干扰源
串在线上使用,一般用在电源接口,差模电感差模插入损耗大,不适合MHz信号线上,对信号衰减很大。

4.磁珠(串在线上)

选型方法:
1)确定额定电流:电源线用磁珠,额定电流一般需要间隔使用,需要按照50%降额设计;信号接口串联滤波设计,磁珠通流量要能满足电路通流量要求,通常在200mA以内
2)确定电路工作频率:电源电路频率低,一般无需考虑高频阻抗对电路影响;信号电路,在信号工作频点,磁珠阻抗尽可能低,f<10M、r<50Ω,10M<f<30M、r<30Ω
3)百兆阻抗选择:在满足滤波条件的原则上,其滤波插入损耗远大、滤波特性越好,通常范围为50Ω~2000Ω@100MHz,典型选择100MHz阻抗为300~600Ω

5.磁环:传导问题——150K~30M, 解决150K~300K问题,选用非晶(锰锌)磁环,搭配电容使用;RE——150K~1G,解决100M左右问题,用镍锌磁环比较好。

网友:
去耦电容的选择不存在与频率的精确对应关系,理论上越大越好,但现实中所有器件都不是理想器件,不论那种电容,ESL、ESR都是必然存在的。

网友A:
实际电容的频响曲线明显呈非线性,仅在一定频率区间内基本符合纯电容的理论计算结果,超出一定界限后就与理论值越差越远,超到一定程度后甚至电容将不再是电容了,这个频率就是“自谐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容的频响曲线明显呈非线性,仅在一定频率区间内基本符合纯电容的理论计算结果,超出一定界限后就与理 ...

同样材料和制造工艺下,容量越小的电容自谐振频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