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Q3损坏,1,2脚短路,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2-10-18):
元器件Q3损坏,1,2脚短路,请大家看看,有哪些原因可造成此问题!

网友:
减小R17电阻值至750欧姆,试一试。然后再逐渐增大电阻值,直至控制正常。

网友:
如果工作电压都是在12V以内的话,K级电阻的限流,应该能够保证mos不是因过流而损坏;
初步推断,实验操作导致,可能有二:1、静电击穿;2、焊接问题!

网友:
Vcc电压多少?

网友:
D9击穿或R17开路或R19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