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PROGRAMER下载程序到芯片,总是出现错误

楼主(2022-10-18):
在Xilinx Foundation 3. 1i下用JTAG PROGRAMER下载程序到芯片中, 可是总是出现如下错误:
If the security flag is turned on in the bitstream, programming status can not beconfirmed;others, programming terminated due to error.

测量电路信号,没有相应的波形,显然下载没有成功。所用的芯片是:Xilinx Spartan2 XC2S50TQ144。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保密功能。通过禁用回读,配置数据不能从 FPGA 回读。可以用来防止他人盗用成果。在生成位元流过程中,可以启用或禁用这个功能。确定配置是否准确无误地完成,适合的方法就是检查 FPGA 上 DONE 引脚的状态。如果正确地接收了位元流,则 DONE 引脚将会升高。而且,既然使用 JFAG 配置,就要确保在生成位元流过程中,已经将 JGAG 时钟(而不是 CClk)选作了 Startup 时钟。

网友:
ISE是主要的逻辑设计软件,其他软件的具体实现功能都依附于ISE。WebPack版免费,Foundation版收费。两者的区别是支持的器件不同。功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