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输入左边,MCU 在右边,那稳压电源应该放在哪里?

楼主(2022-10-18):
在电路板中,信号输入插件在 PCB 最左边沿,mcu 在靠右边,那么在布局时是把稳压电源芯片放置在靠近接插件(电源 ic 输出 5V 经过一段比较长的路径才到达 MCU),还是把电源 IC 放置到中间偏右(电源 IC 的输出 5V 的线到达 MCU 就比较短,但输入电源线就经过比较长一段 PCB 板)?或是有更好的布局 ?

网友:
首先你的信号输入插件是否是模拟器件?
如果是是模拟器件,建议你的电源布局应尽量不影响到模拟部分的信号完整性。

网友:
电源模块要顺着输入/输出主路径, 布局时按一字型或者L型摆放;输入/输出布线路径宽度、 换层过孔数量须满足电源电流大小;

网友:
输入端过孔放置在电容前, 输出端过孔放置在电容后, GND过孔就近管脚放置, 输入、 输出、 GND过孔数量要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