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接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10-18):
PCB焊接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焊锡丝要有好的焊接效果必须选择最合适的烙铁头焊接。

网友:
热性良好的烙铁头可以减低焊锡丝焊接的温度,特别是对于电子元器件的耐热性考虑和对安全作业的要求,这一点尤为重要。

网友:
焊锡丝在焊接前必须调整好烙铁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