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2C实验程序中,怎么查看数据缓冲区DataBuf的值?

楼主(2022-10-18):
在 I2C 实验程序中,我想查看数据缓冲区 DataBuf 的值,怎么查看?

网友A:
watch 窗口或鼠标停留在要查看的变量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tch 窗口或鼠标停留在要查看的变量名上。

我查询的是:写入 DataBuf 缓冲区的值,鼠标在上面根本就不会出现他的值,即使在 watch 中加入,
结果也是"name not f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询的是:写入 DataBuf 缓冲区的值,鼠标在上面根本就不会出现他的值,即使在 watch 中加入,
结果也 ...

变量被优化,调试时可以把该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