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1548升压疑问!

楼主(2022-10-18):
HM1548电压升不到24V,电感也试过10UH,电容也试22UF,都不行,大佬给看看吧,万分感谢!

网友:
会不会和PCB布线相关?元器件布局不合理,好像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恐怕和电感质量有关,

网友:
升压24v需要增加电感量,可以调换大点电感试试看。

网友:
电感换100uh试一下,你这太小了,输入输出电流,计算下,10uh很可能Ton就充满了,还有布局休息下sw环路最小,以及反馈环路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