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流水灯使用Switch语句有难题!

楼主(2022-10-18):
  • #include
  • ***it    S1=P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     unsigned int k;
  •       for(k=0;k
  • }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0;
  •      P1=0xff;
  •          while(1)
  •         {   if(S1==0)
  •            {   delay(1200);
  •                   if(S1==0)
  •                  {         if(++i ==9)i=1; }
  •                 }
  •                 switch(i)
  •                 {
  •                          case  1:{P1=0x00;delay(10000); P1=0xff;delay(10000);} break;
  •                          case  2: P1=0x55;break;
  •                          case  3: P1=0xcc;break;
  •                          case  4: P1=0xf0;break;
  •                          case  5: P1=0x0f;break;
  •                          case  6: P1=0x81;break;
  •                          case  7: P1=0x7e;break;
  •                          case  8: P1=0x00;break;
  •                          default:break;
  •                   }
  •                   while(!S1);
  •                   delay(1200);
  •           }
  • }

现在的问题是:Switch语句中case 1无法跳出继续执行case 2,但是在修改case 1中延时时间后可以跳出(原本是10000,修改后是100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跟时间扯上关系?

网友:
你的break写错了啊,应该是switch跳出的时候用break啊 。

网友:
第一个delay(1200)去掉试试,另外贴上来的代码是不是少了一个大括号!

网友:
delay(10000)和delay(1000)都没有超出定义的数据类型范围
测试方法是否有误,第一次按下按键时i=1,只有执行到while(!S1)后再次按下按键i才等于2,否则P1一直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