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路输出,不使用继电器,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2-10-18):
单片机控制5V2A电路输出,不使用继电器,应该怎么设计(比如MOSFET),我现在需要通过单片机的5V输出,控制一个5V2A的电路的通断,而我又不想用继电器,要怎么设计(比如使用MOSFET、三极管、光耦等)。最好能给下具体的器件选型,看了很久,像MOS管太多了实在搞不懂。

网友:
现在集成电路很多,5V2A 典型的USB电源应用。类似AP2161等,按电流电压选一下就可以。

网友:
要控制一个5V2A的电路的通断,不想用继电器,可以设计光耦带MOSFET、功率三极管、器件选型参照,只供参考,像低压功率MOS管或功率三极管,器件太多了,一般都可以选择。

网友:
选择元件型号先确定元件参数,若是我会选P型大林顿或场效应配合光耦,参数10A20V左右对应参数找型号。

网友:
MOS工作在线性区才会有明显压降,工作在饱和区时,几乎没什么压降;(不像二极管,会有0.2或0.3V的压降),上面电路是经实测的。
当然有稳压需求的话,用电源芯片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搜一下MOS管开关电路,看看是否是需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