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综合时,能用一个LUT替代深度不大于16位的移位寄存器吗?

楼主(2022-10-18):
Xilinx Virtex 架构中,每个对照表(LUT),都能够设置成为具有可编程深度(最多为 16)的移位寄存器。
可否理解为,在写设计的时候,如果设计了一个深度不大于16位的移位寄存器,ISE 综合时就会用一个 LUT 来替代它?

网友:
大多数综合工具,例如 Synplify Pro 和Xilinx XST,都能根据源代码中的移位寄存器SRL16E来推断 LUT。
即使是深度大于16的情况,此类工具也能够推断出多 SRL16E,从而实现移位寄存器。
利用此功能的另一种途径,是在原代码中例示一个 SRL16E。详细说明可以参考 Xilinx ISE 软件包中的库指南。

网友:
LUT作为移位寄存器配置时,要注意,delay的时钟节拍和LUT地址配置之间的关系!

网友:
LUT资源分两种(准确来说应该是SLICE分两种)
M和L的区别要记得,同时也能看出作为SLICEM功能还是很多的,如果全拿来作分布式RAM太浪费了,当需要的RAM比较大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BlockRam。

网友:
写代码时,能想到FPGA这些小结构的组成,将代码与结构契合度更紧密一些,无论是资源使用还是时序,都能得到非常明显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