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链的模拟地和数字地,采不采用分割?

楼主(2022-10-18):
在高速信号链的应用中,对于多 ASIC 都存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究竟是采用地分割,还是不分割地?既有准则是什么?哪种效果更好?

网友:
    两个参考地平面肯定是要分割的,高速走线尽量参考一个地平面,如果出现跨分割参考了两个地平面注意阻抗匹配,在跨分割处打地孔或者是用o欧姆电阻桥接。

网友:
    迄今为止,没有定论。
一般情况下你可以查阅芯片的手册。ADI 所有混合芯片的手册中都是推荐你一种接地的方案,有些是推荐公地、有些是建议隔离地。
这取决于芯片设计。

网友:
    有几点需要考虑:首先你的稳压电源芯片是否是比较干净,纹波小的电源.对模拟部分的供电,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
    模拟部分和你的MCU是否是一个电源,在高精度电路的设计中,建议把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电源分开。
    对数字部分的供电需要考虑到尽量减小对模拟电路部分的影响。

网友(2023-09-28):
    从实际应用来看,高速信号链的应用中其实分区不分割的方式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