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和2104开发板连接不上?

楼主(2022-10-18):
仿真软件和2104开发板连接不上DBE Warning 00041: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电源和开发板都连好,错误和没接开发板一样,驱动也安装了,安装时按确定键时,软件很长时间才有如上反应,请帮忙!

网友:
先看并口是否正常。在其它操作系统(如 98)下,或其它台式 PC 下试试。

网友:
串口初始化失败了呗。自己检查一下引脚复用配置。外设电源时钟配置等等。

网友:
精简指令集最大特点:是所有指令占用相同的存储空间。
ARM处理器支持ARM和Thumb两种指令集:ARM指令集工作在32位模式下,指令长度32b;
Thumb指令集工作在16位模式下,长度1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