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输入电压等于和小于输出电压时的工作问题?

楼主(2022-10-18):
DC-DC BUCK芯片最大占空比为90%。
问题1:当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时,输出电压还能保持是设定电压值吗?
问题2:当输入电压小于输出电压时,输出电压又会是什么状态呢?此时输入电压还未到欠压阈值。

网友:
输出电压会下掉那,维持不住,也不会很稳定!

网友:
输出电压会下掉来,但是很不稳定,按推荐电路来执行也不稳定,需要实际算一下占空比

网友:
到最大占空比的时候,占空比不能再大了,上管打开时间不够了,放电时间多了,电源自然就下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