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e45('fun',[],[]) 中的函数如何调用外部参数

楼主(2022-10-18):
我想利用ode45函数求解一个方程组,方程组中一个方程的系数的参数来自函数外部,不管怎样都无法调用,请问应该如何解决?function dy=fun(t,y,a)
dy=zeros(2,1);
dy(1)=sin(y(2));
dy(2)=a(4)+a(3)*t+a(2)*t.^2+a(1)*t.^3;

[t,f]=ode45('fun',[t0 tf],[y0 yf],a);
运行一直出错
错误提示:
Attempted to access a(4); index out of bounds because numel(a)=0.

网友A:
    试试
[t,f]=ode45(@(t,y)fun(t,y,a),[t0 tf],[y0 y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t,f]=ode45(@(t,y)fun(t,y,a),[t0 tf],[y0 yf]);

 我现在想用ode45求解一个  微分方程
p=1;
a=0.826;
s=a*cos(p*t);
s1=0.001*cos(1*t);
    x1=s1+sqrt(0.01)*randn(length(t));
    yprime=[p*y(2);p*(-0.5*y(2)+y(1)^1-y(1)^3+s+x1)];
    这里面如果将s1改为一串序列(从外面调用一串数据)  而不是用公式表示  还能不能求解呢?要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