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里面的加法器需不需要CLK信号触发?

楼主(2022-10-18):
    FPGA里面的加法器需不需要CLK信号触发?

网友:
    如果是做工程,那需要,因为组合逻辑往往不符合自己的时序要求,FPGA中不建议使用组合逻辑,把它当成时序逻辑来写;如果纯粹学生做着玩,速度、时序没要求,那就不需要了,怎么简单怎么来

网友:
    加法器和乘加器电路都是纯组合逻辑,不需要时钟触发的。

网友:
    编译软件里面都有加法器的ip core可以调用的,调用ip core比我们自己写的要好很多,应该来讲的话,加法器属于组合逻辑,而时序电路设计中是不能出现纯组合逻辑的,所以在每个加法器后面都要追加一个寄存器

网友:
    不需要,也可以调用宏模块不用自己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