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2-10-18):
图上D40这个肖特基二极管有什么左右?XC6628D332是一个低压稳3.3V的LDO,不知这个电路中D40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有哪位硬件大神有时间回答一下吗?

网友:
    防止电源接反——电源反接保护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D2的存在已经起到了【电源反接保护】的作用。
肖特基二极管D40在这里不存在【断电后泄放回路】。
    反而当出现电源反接情况时,它会起到短路电源的坏作用,甚至被电源烧毁。
D40完全是画蛇添足的有害摆设!

网友:
    作用还是整流,其优势是正向压降低,反向恢复时间快,所以整体损耗会比其他的二极管低很多。在电路中起到过压保护

网友:
    D40在这里是起防反接的作用,做防反接电性能试验时就会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