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做开关控制电路上电瞬间会导通一下?

楼主(2022-10-18):
如图片的电路图,想用mos管做开关,用mcu控制通断。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VIN插上电的瞬间LED1会闪烁一下。MCU设置上电是发出低电平。就是不知到为什么上电瞬间Mso管会导通一下,LED1闪烁一下。按道理上电时Mos管的G极和S极的电压基本一致,应该不会导通的呀!请问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谢谢!
G极和S极之间增加一个电容,还是有这种闪烁情况。

网友:
估计是MOS管的内部电容(特别是D级与G极之间的结电容)引起的吧,如果开关的速度允许,在S和G极之间并联一个电容器试试,它可以保证开机瞬间Ugs=0v

网友:
可以考虑减小R2电阻

网友:
去掉R3!上电瞬间R1和R3分压点(G极)的电压比VIN低,Q2导通,直到分压点电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