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控制信号输出阻抗?

楼主(2022-10-18):
客户有个需求:模拟两路转速传感器量输出,信号形式为类正弦波(0-5000Hz),幅值(0.4-1.4V)可调,阻抗匹配5Ω,精度0.01%,其中阻抗匹配5Ω怎么设计?有大神能不吝赐教一下吗。

网友:
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是由输出电路决定的,一般没有办法调整,但是你可以改变输出电路,比如把集电极输出改为射极输出,输出阻抗就大大降低了。

标准做法是用阻抗分析仪;简单做法:先测空载电压并记下数据。加50欧高频负载(纯电阻),再测输出电压,通过这两个数值计算输出阻抗。